求助。不定时黑屏。镭风2600PRO-GD3 CF黄金版 256M M14

楼主(2011-11-17):
这显卡相当的烦,开始因为一点也不懂,显卡偶尔出现黑屏,重启一下又能用了。所以在保修时也没那去保。后来频繁出现不定时黑屏,有时重启一下又能用不定时一会,。有时要等一个小时才能用。现在过保了。换到别的机器上,也是一样。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点评):
给你说个绝招,烤它

网友:
估计都不是真货         供电正常不 不行就上BGA

网友:
我原有一块8500GT的,夏天很好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到冬天就不行了,冷机开起来十分钟内99%是要死机一次的.重启之后用一整天都没问题.估计是虚焊吧

网友:
按常规   可以加焊下试试

网友:
先烤它一下,十有八九就好

网友:
查各供电是否正常,正常上BGA

网友:
先查下电源,如正常,多半是虚了。

网友:
做BGA,有70%机会能好

网友:
最怕就是时好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