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机器开机不显示。。外接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1-11-17):
联想B450机器开机不显示。。外接可以正常使用。IO芯片都换过了。
显卡也换了还是不行,。那位高手有图纸的帮忙上传下。
万分感谢。。独显机器。
板号:09244-1
LA14 DIS MB

网友:
屏跟屏线是不是好的呀?如果是好的,你可以测测屏线接口外每根针的电压??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内屏不显示   看屏有没供电和信号    高压板是否开启

网友A:
这个机器的BIOS爱坏的 楼主刷过了吗

网友:
屏可以显示。。没有高压板的开关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BIOS爱坏的 楼主刷过了吗

想刷下!!在论坛里下载个刷了不显示。。刷回现来的又可以显。。

网友B:
这个机器BIOS是爱坏

网友C:
换个屏试过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屏试过没有呢?

屏也换过了。。还是一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BIOS是爱坏

我也想换个BIOS芯片。。可以没有合适的程序。下载一个刷了不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