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T41风扇报错解决方案

楼主(2011-11-17):
接到一个T41的本本,开机老是风扇报错,风扇也不坏   有时候能进系统 但是风扇好像不起作用 直到电脑热量过大直至死机   求解

网友:
换风扇        还用着修么

网友:
最好换风扇,改电路太烦。

网友:
其实很简单 清理好 加点润滑油就行

网友:
同意4楼的,我碰到几台IBM风扇报错的,都是清理灰尘搞定的

网友:
咱是搞维修的   尽量把成本降到最低吗  呵呵     风扇我也清了  还加了润滑油。。。。    故障依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点油

网友:
加点油。不行 换风扇 。没多少钱的 。

网友:
NND换风扇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还在根据电路图改下路线吧

网友:
风扇芯换个就行了,没必要换整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