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260不上电

楼主(2011-11-17):
一台A1260苹果笔记本不上电,主要表现为:(一切测试都是CPU安装在U座上的)
1.只接内存,它就不上电,风扇转一下马上停。
2.什么都不接,它就有报警声,好像是不插内存报警的声音。(嘀咚---嘀咚---嘀咚......)
3.用阻值卡测试数据线、地址线、系统管理总线、DM、DQS、时钟、RAS、WE、CAS、S1、S0、SA等各项阻值都很正常。再测VREF电压0.91V,VDD电压1.82V,SPD电压3.26V好像显示都很正常。
现在不知从哪里入手了?

网友:
从spd那得入手呢

网友:
风枪吹一下显卡 你会有意外发现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CPU 怎么接在U座上的,  这个机器是板载的CPU

网友:
因为是反面,只拆了一半,反面看不到,不知是板载,还是U座,所以说在U座上(意思是没有取下CPU)测试。

网友(点评):
是板载cpu

网友:
SPD电压正常呀如图所说

网友(点评):
是不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拆开后加上电池就自动开机加电(没有cmo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