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gdm

楼主(2011-11-17):
供电正常,复位正常,不跑码,刷过bios

网友:
资料太少,没办法帮你!

网友:
你说的也太简单啊 ,说清楚点啦

网友:
楼主先查查LPC总线

网友:
各组供电正常,复位正常,不跑码,这种机子换CPU,换内存,换电源再不行就不修了,不过不跑码还要看是真的不跑码还是假的不跑码,因为有些主板只有一个PCI槽有码的.有些主板内存不过也不跑码,什么怪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