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曲线参考

楼主(2011-11-17):
参考这个曲线你一定会设曲线了。。。。。。。

网友:
我还是不会呀,没有文字介绍的呀?

网友:
恩,慢慢看个,

网友:
楼主请把图再放大点
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图应该能看清楚 图里该有的都有 仔细看吧

网友:
有空加点说明。

网友:
各位认为BGA应该设多少段比较好点?

网友:
你这是个有铅的曲线温度上升太快容易爆桥,而且浸润的时间太短.

网友:
就是啊  预热时间太短  不好啊    特别是华硕A8的机器    你焊焊试试    肯定变形

网友:
有空加点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