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 系统进桌面特别慢

楼主(2011-11-17):
今天接了个acer
笔记本
装系统,测硬盘没坏道,装系统,ghost装的不行,进系统就卡主不动,或是进不去,进安全模式可以,再装,把所有驱动都去了,可以进系统,进官网下的驱动,装好重启,进系统,听到声音,看到桌面背景,但是不显示图标,需要等很久才出来,是什么原因呢。。。不知道有知道的没
是集成的显卡
笔记本

网友:
还是驱动的事,一个个禁用试。

网友:
驱动有不有问题吧。。

网友:
先使用最小化系统试

网友:
换过硬盘试没有啊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硬件方面问题吧。

网友:
什么型号,还没遇到Gho不行的。

网友(2012-07-17):
宏基的老版本的笔记本如08年的,GHOST的系统是不支持的,只能装原装的系统,G的系统不支持的,G的系统一般出现的故障就是开机特别 特别慢 一般要等5分钟左右才可以,部分的机器还会蓝屏,去找个原装的系统盘 安装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了 硬件都是OK的没问题的

网友:
补充一点:谨慎点的话 最好在装系统前把驱动备份下来

网友:
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显卡方面的事,应该是,驱动或者是显卡有问题
驱动建议到官方下载驱动

网友:
先换个系统版本,再换内存,不行再换个硬盘,换硬盘还不好,那就是硬件的事了吧?桥和显卡都有可能啊,显卡可能性高。一步一步排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