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5310M网卡有时能认到有时认不到

楼主(2011-11-17):
如题  客人带来时说网卡有时能认到有时认不到。开机测试系统连硬件都没有检测到,无线网卡正常。发现没插网线网口接口处灯亮,网上订了两个网卡芯片,换上一个开机还是一样没认到,在换一个,开机检测到了,装上网卡驱动上网一切正常。装机以为这样就搞定了,晚上带回家测试,开机又是一样网卡硬件都没认到,关机开机好几次又认到了,反正就是不稳定。高手指点,会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啊,不知道怎么解决,补充一点发现这机子有时关机  就死在正在关机的界面 鼠标不能对。

网友:
我以前见过两台联想的不插网线就没有网卡设备的,插上网线就有了,
还有一台惠普的新机器,认不到网卡,在bios开启一个设置就好了,不是Bios的网卡启用象

网友:
HP 5310 不插网线网卡就看不到,可以在BIOS里改下。就和平常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