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 内屏正常,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1-11-17):
手上这台联想E43L,集成GM45显卡,内屏正常,外接无显示,先查是U4短路了,换了一个也不行,其中U4的3脚对地短路,U6的3脚没有短路,现在查不到U4 的3脚是跑哪里去的,

这是电路图纸是联想E43L的这个是VGA输出口的位置线路,U4 U6是开关VGA信号的吧,现在板的线路中,3脚有线路的,现在图纸中为什么没有3脚的线路走了?  U4 U6  2脚分别为V  H信号输入,4脚为输出到VGA接口,当键盘切换外屏时,U6是有电压输出到2脚的,U4  2脚没有输出电压,求师傅解决!

网友(点评):
3脚也许接地了

网友:
等待高手的决绝方案

网友:
3脚是不是接地了  你查查芯片的DATASHEET看看吧

网友:
正常时候,3脚不是接的的,1脚才是接地,现在U4的3脚对地短路了。

网友A:
这种 外接不显得。不知道 维修能收 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 外接不显得。不知道 维修能收 多少钱。

同行收了260元,值得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收了260元,值得修吧

不错哦。我们这里 内屏不显。能报260 都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