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片昂达865GVM的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1-11-17):
拿到主板跑马26,应该显示了啊,可就是不显示,刷BIOS,在昂达的官网下来3.0的,原来是2.0 的,还是老样子,没招了,好上讯维一搜,有哥们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还好有一位哥们说从旧板上拆了BIOS可以用,刷了他那个果然点亮了。。谢谢了哥们

网友:
我修板一共就换了一个BIOS芯片!

网友: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是程序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现在小的厂家的BIOS太不好找。

网友:
跑26应该显示了吧,为什么你一次觉得是BIOS问题呢???不明白。。。

网友:
BIOS程序版本一定要一样的吧

网友:
见过好多跑26都是先刷BIOS的,基本上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