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楼主(2011-11-17):
今天修了一台客户的机子,最开始提示进不了系统,本认为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光盘安装后可以正常启动一次,第二次就自动重启!有时提示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n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怎么回事呢,难道主板有问题,没办法,拆!启动系统后还是一样的故障,自动重启;后仔细检查发现显卡上有两个电容已炸开;不安装显卡后正常。准备装机,想想终于搞定!装机后又提示找不到硬盘,郁闷;后拆下后试还是一样,后试跳线帽清除CMOS,可以认到硬盘;看来是主板的BIOS有问题.真*脏话*无语了。

网友:
呵呵,一般有这个提示都是先换硬盘数据线跟电源线,很少会想到清BIOS.....

网友:
佩服楼上的修好,我顶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