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2000花屏难以修复!

楼主(2011-11-17):
客户送来一个hp tx2000本本,看电流像是显卡坏的。由于是集成的,北桥是6150的。心想肯定是它坏了。订了一个全新的北桥,换了,logo出现了。以为是好了。笔记本上好后,在试,晕。无显了。难道是北桥没有焊好吗。加焊无果。不过,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原来的北桥重植好后,开机,也亮了。以为是好了。由于操作系统是win7,刚过完win7启动画面,就变花屏了。全是斜道。有时候,就是白屏。然后就死机了。不动了。
有哪位师傅教教我应该怎么办呢。在bios里也偶尔有花屏的现象。显卡都换了又换。不行哦。就是花屏。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很便宜,你去网上查下:200出头,改良的。别给自己找麻烦了,我怀疑是显存让你做BGA整坏了

网友(点评):
换板前,先确定CPU没问题,见过U让花屏的

网友:
停到2安左右,就相当于是死机了。白屏了。花屏了。

网友:
是不是屏有问题呢,试试

网友(点评):
我这手上就有一个,插内屏,死活进系统蓝屏,并且蓝屏死机时,电流跑到2.5A,,外接无论如何都正常,跑3DMARK完全正常!要命么!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个屏和排线试试。

网友:
还是做显卡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有做好吧。最好再找个拆机的6150做一一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外接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继续显卡.

网友:
楼主,你为什么不把内存给换一个呢,有很大的可能哟,不行就量色差喽,再看看外显喽

网友:
我看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不像显存啊

网友:
这显卡是集成的,共享内存来当显存的,换条内存试试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你看看温度是多少,这机子的温度可以烧开水的。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吧,以前遇到跟你的一样情况的 ,结果是风扇散热管坏了。

网友:
像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不管那么多,先换个U看看

网友:
换内存最简单, 怎么不试一下呢。

网友:
AMD的换个u试试

网友:
众说纷纭啊 我是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