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张EC是MB90F378的本本图纸,随便什么型号都行

楼主(2011-11-17):
接一台富士通P1610的上网本,键盘有几个键不能使用。打键盘接口,有两个脚对地无穷大,28PIN 的键盘接口,现在不知道是接到EC MB90F378的那两几个脚上去了,求一张EC是MB90F378的本本图纸,随便什么型号都行。来作个参考!
另上次哪个电流跑4。6掉电的HP NX9110,北桥做不好,两个全新的NB,一个做上去1。05V短路,做了5次都一样,但取下NB,单独测主板和NB,1。05V都不短路。另一个做上去1。05V不短路,但CPU到NB的数据线有10来条不通,压住NB就通,也是做了5次还是一个样。但哪个1。05V短路的做上去,CPU到北桥的数据线就全是通的。这个本当时没仔细检测以为是高压条或者灯管问题,报价是200,我现在买了两个新桥,中间还烧了个EC。现在成本都200了,不想在买桥来做的,准备直接换板或者是退给客人不修了。因为原贴编辑不了,所以在这里做个说明,多谢大家热心帮忙

网友:
EC的脚定义,除了 LPC&MISC 、SPI FLASH ROM 、XCLK,之外,其他都是GPIO脚,是根据BIOS来决定的。就是给你其他机器型号的EC资料,你也不好搞。你的键盘问题建议您换个试试。

你那2个北桥(可能是翻新的),拆下来量BGA表面的电容两端的电阻是否一样,看您10多次上焊台做了BGA,估计板层都出问题了。PCB经受10几次的高温,估计不行了。祝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