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的灯管连接线定义??

楼主(2011-11-17):
客户送来一个52寸的液晶显示器的电路板来,没有液晶屏。说是亮一下就黑了。我亲自去客户家里看了看。的确如此。回到店里,我正想液晶电视的电源高压板的灯管连接线是如何接的呢。我如何才能把咱们显示器的灯管接上呢。求救呢。不明白啊!!!!!!!!!!!!!!!!!

网友:
52的灯管跟显示器的灯管能通用????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的

网友:
一条高压,一条低压,你拆原装的高压头过通用的就好了!

网友:
不能点亮,功率不匹配,已经试过了

网友:
两个高压板的供电电压估计也不一样

网友:
52的灯管长,不能用的

网友:
什么情况的  52寸液晶显示器?妈呀  好大的疑问的  是液晶显示器还是液晶电视的?

网友:
功率悬殊太多 不能用。买个通用高压板 也不贵呀?

网友:
52可能性不大,巴掌大电源。没见过!!!!!!!!

网友:
是32寸的吧,换32寸的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