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660 自动断电问题

楼主(2011-11-17):
我有一款方正R660,开机一切正常,使用也正常,就是每次开机大约15分钟左右就会自动断电,再开还可以用这么长时间,风扇和温控芯片排除,没有问题,风扇长转都不行,检测温度并不高。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芯片

网友:
你看看保护隔离第二个P管子

网友:
感觉还是温度问题

网友:
检查下供电的滤波电容,重点CPU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