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P35 是不是 南桥了

楼主(2011-11-17):
V星P35 MS-7345 。主板以前被我刷过BIOS 好了。。这次 两个月又回来了。 开机当内存。BIOS又坏。这次是我错了。刷过后 还是不行,  开机 到C1 ,主板 断下电 在继续,C1 C3  00 有时 E0 中间有些代码看不到。BIOS 刷了两次。内存数据 地址线 打了两次。都没问题。不过 中间 有两次 点亮过。。没头绪啊,测内存119  120脚。SMCLCK   一个3.3V 一个 1.9V  打阻值很正常。上拉电阻正常 中间的电阻 也正常。1.9V不对哦。正常应该是3.3V哦。这个信号时南桥发出了。  真的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这个要有图纸好修,SMBUS总线有的会去时钟,内存,南桥,PCI-E和专用芯片等。。。

网友:
桥或者U座虚焊

网友:
CPU座空焊 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