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液晶电视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11-17):
最近修了个22寸的海信液晶电视,换的通用驱动板
高压条 ,出现亮几秒就灭了,以为是灯管问题就把四根灯管全部换掉了,换好灯管后还是几秒就灭了。感觉是高压条带不动,于是从网上买了个稍微贵点的

终于能亮机了,但是感觉高压条很热,尤其是高压包。请问大家出现这种情况是高压条的功率太小导致的么?

网友:
高压条功率不够吧

网友:
功率不够,黄色的这种不行

网友(点评):
网上那种绿色的我也买过的。。。一亮一熄的

网友:
大的那个好,可能你没接对吧。

网友:
卖家都明确写了15-19寸,你的电视是22寸的,你买东西只带钱不带眼睛吗?

网友(点评):
网上找不到大功率的,您能推荐一个大点功率的么?

网友:
负载带不起,赶快换条高压条,要不很快就烧

网友:
买个功率大点的22到24寸的

网友:
功率不够,换绿色的那种大点功率的高压板

网友(点评):
绿色的也换过。。。亮一会就关了

网友:
原來是尺寸大小不依樣喔

网友:
功率够不到~!!!!

网友:
你换双灯的就行了

网友:
找个功率大一点得就好了  这个难不倒你吧

网友:
代用的高压条,指定没有原来的质量好,,,为了节省成本,,,所以都缩水了,,

网友:
你的高压是5V的  换12的呗

网友:
高压条买好点的...我们用的都是 中联数源的

网友:
通尺寸的屏的高压板,都不一定能代换。你的是22的用24的代一定没问题

网友:
这个功率肯定太小了,会用不长就烧掉的。

网友:
请问大家是在哪买?我上次在淘宝看了下价格,好像小口四灯的才12.5元。不知道质量如何。没买

网友:
温度高是正常的,我用19寸的高压板带过22寸的海信的机子,开始也担心烧坏,因为他是超市做广告用的,每天从上午一直到晚上关门,现在有两个多月了,依然在正常使用。

网友:
还是把你原现那条高压板换上吧,可能是形成保护了,你看看是什么芯片,告诉我,我帮你看看保护脚是那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