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150b开机死机在LOGE过后画面上

楼主(2011-11-17):
开机死机在LOGE过后画面上,把硬盘拔下来就正常了,插上硬盘就死在那里了,南桥我已经更换过新的了已经更换过2个全新的南桥了,数据交换的耦合电容已经替换过,硬盘供电都正常,硬盘接口加焊过了,硬盘也换过几块了,还是解决不了。本人新手,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1-11-18 11:53):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最后的招式,刷bios吧

网友:
接口有没有焊好。

不会吧,那种可能性是比较小吧

网友:
我就修过这样的
别人修不好
他换了两个南桥
其实原因是他加焊接口时边脚了都不知道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A:
bios重新刷了一下现在好了,不死机了。

网友:
南桥换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重新刷了一下现在好了,不死机了。

晕西晕

网友:
bios导致的?

网友:
有没DEBUG卡?看看卡上显示再来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