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板子供电正常复位灯常亮怎么办。

楼主(2011-11-17):
今天修到一板CPU供电 内存供电 北桥供电都正常 时钟也正常。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你们老师没有提过啊,质押亮就是正常,你往别的方向维修!

网友:
只要亮就是正常

网友:
复位灯亮只能说明PCI复位已经有了
不能说明CPU复位也正常
上假负载测各测试点参数是否正常

网友:
检修复位电路

网友:
先刷下BOIS看看

网友:
跑跑线路吧 看复位走I/O到南桥还是直接走南桥,复位常亮一般复位电路出问题的比较多 或者你分别压一下南北桥看看有没有反应 再不行直接加焊南桥

网友:
刷BLOS,如果不行,可能是南桥。

网友:
刷一下 bios

网友:
加焊南桥啊 总复位时南桥提供的】

网友:
换个IO看.我修过IO坏复位常亮.

网友:
这个应该先查各部的供电,再查复位~

网友:
我怎么总是负分呢?想发帖子也不行,很多帖子回复也不行。有谁能告诉我呢?难得这个帖子能回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