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摔坏的液晶,虽然不完美,但可以用了

楼主(2011-11-17):
前些天收的一个摔坏的易美逊19寸液晶,上方摔的很惨,液晶板明显已经变形了,当时我也没试,直接就收下了,就算屏坏了,驱动板和电源板应该还可以拆着用啊。没想到后来杯具了,拆开一看,电源板已经牺牲了,驱动板倒是没事儿,我抱着试试的心情,把屏放到另一个好的板子上,点亮了,真是激动啊,不会吧,这样的屏也能点亮,看来占便宜了,但是没想到亮了几下灭了,论坛上的朋友说是灯管的问题,我想也是,上面已经有了棱角了,灯管不可能还完整啊,拆开果然一根灯管已经完蛋,更换以后,上机测试,OK!除了屏中间有一条竖线之外,一点儿问题没有,嘿嘿,激动啊,菜鸟占便宜的感觉就是爽。

网友:
楼主多少钱收到,,,不过修好了也是乐在其中啊...

网友:
不错,是不是不要钱的呀,呵

网友:
灯管也要小心换,不小心就亏了

网友:
不知道是 多少钱收的。。我这边 屏坏的都 40  50 收。。都是在保 屏坏的。里面的板子 很新。

网友:
做个测屏工具刚好
楼主赚到了

网友:
我擦,楼主赚大大了....不过弱弱的问下,灯管的电压是多少?12v? 5v?

网友:
刚好前天也收一台AOC的故障机,也赚到。

网友:
收了两台,一个60,嘿嘿,还没有全都杯具,另一个屏绝对是车祸现场,不过板子全好,换了个好屏,已经成功出售了,卖了400.还不错吧。我们这里一般屏没有问题150左右收,屏坏了50-70收。上次收的优派就是板坏,170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