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师傅修好后却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18):
为什么 T60的板子有待机0.02按开关后会变成0.002呢。看师傅做过北桥后就好了,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是北桥的问题?请个位高手说下

网友:
原因是具体情况分析出来的,你师傅也不是神,也得查到北桥才会做北桥的。这种没有北桥通病的机器让哪个高手也不会说不查线路就知道是北桥问题的,除非之前做过北桥,直观判断疑似故障。所以这个问题你等于没问,没有具体细节哪个高手也不可能帮你判断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说不清楚的,你直接问师傅不就知道啦

网友:
这待机电流应该还是有点小了。

网友:
你问他,他不跟 说啊,我的感觉他到底知不知道啊

网友:
   北桥?是不是看错了,南桥的话还有那个可能性!!!!!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一点,但是也不排除北桥发烫坏了,短路呢

网友:
IBM机器就是麻烦

网友:
你看的仔细吗

网友:
你问了  他不可能不给你说原因 除非他不想搭理你  不想交你   ...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主板短路了,北桥是在后续产生电压的,所以电流会变小,保护了,

网友:
IBM的BGA不好做,一般不做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