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三星 793DF纯平显示器无画面有斜线修复一例

楼主(2011-11-18):
该显示器完整的型号是在背部铭牌上的型号为MODEL:793DF[R] S,因为793DF并不是完整的型号,还有其它细的分支型号。

该机故障是:通电后,屏幕上后显出灰黑色底,在不同的分辨率出,屏上有数量不同的斜直线,亮白的。不管你输入什么画面信号,它始终就这样。拍的一张图如下:

并且按菜单按钮屏幕上无任何显示。将VGA信号插头从显卡上移除后,本应屏幕上有个VGA D形插座的图标旁边再加一个“?”的图标也没有出来。

本三脚猫对显示器是十窍开了九窍的,无奈任务要紧,晚上在群里向大家求援。碰到了“波-波”,他在一旁耐心的指点。先查一下“G1”的电压,随带再查一下旁边的“80V”和“6.3V”电压。“G1”电压很正常,为-8.6V;“6.3V”为6.58V,唯独这80V,却只有0.0X V。问题应该是这里了。

在变压器这边80V出来经D626二极管UF4007(T),已经有80V多的电压了,曾怀疑C628 50V 47UF的小电解电容干的坏事,但更换了故障依旧的。过该电容后是直接到一排线插座,经插座后延排线到小显像管的小尾板的。直接测量C628到排线插座焊盘是通的,但是排线座底下焊盘到排线座内插针,居然不通了。

暴力的将排线插座移除后,发现底部有已经烧焦的痕迹,并且针也断掉了。上图红色箭头所指的(凑和看一下,相机不大会用)地方。所以过排线后无论如何也量不到80V的电压。

处理的方法很简单了,清洁完烧掉的地方,飞线到显像管上的小尾板,再测试,显示器已经有正常的画面显示了。

在此谢谢群里的波-波朋友的指点。

网友:
怎么最后又有没加箭头的图片上去了啊?

重新编辑又找不到这图,郁闷

网友(点评):
调的光亮对比是不是调暗了,应该是灰白色底色加很多光亮的斜直线才对,上VGA线有画面能看见这才对

网友(点评):
视放块没有供电,哪里能有图像呀,兄弟

网友:
半夜三更拍的,又是第一次拍,没经验啊

这台显示器就是尾板缺80V的电压导致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
第一个图是,CRT的回扫线的图,没有80伏,就是没有视放的主供电的,以后遇到这样的故障,在视放板上检查一下,一般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
显示器修得很少。这种故障不多见啊

网友(2012-01-10):
纯平的修的少了。感觉没有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