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宏基ZG8 无3v5v 一例。

楼主(2011-11-18):
机器刚拿来是插电没反应。看稳压电源估计是没待机。。拆机。。主板拆下,一看是2修板 pu4有加焊的痕迹。
芯片是(RT8206B)是3v5v 系统供电。旁边PD9也 是焊歪的。。仔细观察是PD9的一脚烧掉了。。大致量下各个电感没有短路情况。。3v5v 都没有。。现在就查PU4 系统供电芯片,到论坛去下张图纸,打开一看图纸上的PU4 是SL6237 ,
主板是RT8206B,估计是上一个修理员换的。到论坛查资料,这两个型号是可以代换的。。
现在就查 6237的工作条件了。。1脚REF 0v基础电源没有。。正常的应该是2v左右吧。。
3脚Vcc 3.3  正常的。4脚ONLDO  0V 这个就不对了。先不管它。在向下查6脚VIN 有19v  这个应该是Ic 主供电吧。7脚LDO
0V 不正常它不出来就没有VL。。。VL不出来就没有EN1 EN2 也就是3v5v的开启信号,,自己分析有错误的请指出。
那现在就要回到原点了。。。我估计只要吧LDO 修出来就搞定了。。经查资料LDO要正常,首先要4脚的ONLDO 大于3.3V
的一个电压,,看图纸ONLDO 是经PD9稳压二极管在经PR151 在经PR152 出来的。。

量PD9 一脚有19V 2脚是0.。。。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没电过来4脚怎么工作啊。。把PD9拆下。换一个稳压的二极管上去。。插电 2脚还是0V,,以为是2脚短路了。。量下没有短路啊。。我换的管子运气不好,是坏的。。拆下来测试了下。是好的。。为了保险起见又换了一个
上去。 2脚还是 0V 打开图纸仔细观察发现PD9 好像不是一般的稳压二极管。。PD9 ZD5.6V 估计是减压二极管,,有懂的朋友告诉下。。

用其他稳压二极管都不行。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二极管,上一个维修的师傅也没搞懂就没修好。,,找了半天没找到这样的二极管,没办法到同行那找了张好板对照。。把好板的PD9换上来试试。。 呵呵。有电流的跳变,,
有3v5v了。。开机,,ok亮了。。看来问题就在PD9上了。。。量了下4脚的。。ONLDO是9.3v,,看来还是要找这样的管子,
当时没有想其它的,就一个进的找那种管子,,找了10分钟没找到,绝望了。。(其实不用那管子也行。只要给4脚ONLDO一个大于3.3的工作电压就ok了。7脚的LDO就会出来5V------这都是后话了。。)无意中找到了一张ZG5的料板,大致看了看和ZG8用的是一样的系统供电一是ISL6237,此时喜出望外啊。。找了10几分钟了,马上找ZG5图纸,锁定系统供电4脚。看也有一个ZD5.6V的二极管,叫PD11,,

找到PD11的位置 没有装管,太失望。。。也不象是被拆掉的痕迹,,在看ZG5的 图纸4脚的供电它做了2手安排,,没有PD11的情况下。是用PR60  和PR55 来起降压的作用的。想到这里我也可以改下ZG8的供电。。把PD9的一脚二脚相连。。。把下面的PR151和PR152 换成ZG5主板上的PR60和PR55

换好插电  ,有电流掉变,,估计是0.001 我的是老稳压器估计不是很准了。。量5v3v 有了。。开机。ok亮了。。
量一下改过的4脚ONLDO是多少。。测试是4.6V 恍然大悟,其实4脚的ONLDO 只要大于3.3就能工作了。。
被绕进死胡同了。。非要找一样的二极管。。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有时候修机器不能死往里钻的。。很容易被绕进去。。(估计是我太笨)其实换个思路可能会很快解决。。
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夜里3点发帖,,写的不好也因该鼓励下吧。。。

网友:
3点你还在修机你也太投入了哦

网友:
精神可嘉。3点我没都在睡大觉了。LZ说的4PIN只要大于3.3V就可以了 飞线也可以? 那PD9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网友(点评):
PD9 本来就没有。

网友:
应该是。。不想改的话。。就飞一个大于3.3的电压过去应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