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LENOVO G460 维修

楼主(2011-11-18):
晚上客户送来机器说是当天房子漏雨, 本子进了水。看样子已经简单拆了。心想当天进的水,应该问题不大吧。电也不敢上,拆吧,拆了一看傻眼了。部分腐蚀照片:

洗板水先清理,清理后发现PU2、PU3的供电脚连焊盘均烧掉,PQ2烧掉一脚。先补焊盘,这是补PU2的6P焊盘固化:

补好盘换上件,上电看看吧,电源待机00(我的安泰信APS3005S-3D很多时候都是待机0,可有时候本子是OK的,所以我不怎么相信这个电源的待机显示),测量待机电压没有。(板号是LA-5751P REV 1.0  图纸是0.3版本的 )测量PR152没有电压,PQ6的4P电压高。看来是所谓的保隔电路(点火)问题了

测量这部分电路没发现异常元件,测量PU10A的相关脚的电压正常,可1P没有高电,

找个393换上,152的电压来了。可还是没待机,测量待机的3v 5v MOS,感觉软击穿了,换了7716和S412后,还是没有待机。根据以前的维修经验,有的二级短路也会引起不出待机的,检查二级电路,发现v5s短路,烧出是U17的问题,下了17还是没待机。回头再查,测量PU2的27P EN有2v,14P EN只有0.26v。

PR146的2端电压OK。那就是MPWON这个信号不正常,查PU10B

393的5P没有高电,测量PR22的上端电压OK,下端无电压,计算下端应该有个10v上下的电压才对,F表测量22的阻值一会有一会没有,有的时候显示的也不正常,这么小的电阻下掉或者抬脚测量好象不怎么现实,找个499K的换上。22的下端来了9.5v的电压。测量待机电压来了,触发跑电流了接屏OK。(12楼有PR22的位置照片)

果然很精华,仁宝的机子多了

网友:
等待楼主的精采续集,  电流表待机为0V 也正常,安泰信的也这样?

网友:
最后修好后待机还是一样显示00(貌似简单的一个维修,其实修起来很麻烦的。发出这样的贴没有起码半个小时的编辑整理你上不来的)

网友:
很好了,不过像这种情况花的时间是多了,最主要的是怕有反修,估计会有的

即便返修也正常---没进水的本子也一样会出故障。也没谁说本子修一次以后就不修了?
也许会返修。

网友:
进水进成这样,还能搞定厉害!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进水这么严重都修好了

网友:
见过楼主很多帖子了    每个都很经典   这个例子等于把  仁宝点火回路    讲了一边   好经验 顶起

网友:
这种类型的问题,好多都是这LM393周围的问题,不过也有另外。 自有一次维修一台机器过后,我要是再维修此机,先测PR22有无电压,如果无电压,先测PR22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再测PQ6的第四脚,因为如果PR22后级有短路 同样会引起PQ6的4PIN产生19V。
那次我上过一次当修了半个多小时,找LM393周围的电路,最后发现更换周围的电阻二极管电压有问题 怎么换都不行,结果测得PR22对地短路,烧鸡大法一分钟搞定。

长治笔记本维修 严重支持LZ! 仁宝的修多了经验自然就有了,也就没必要一步步的去查了。

网友:
很典型的仁宝点火电路故障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易掉件,易返修呀,,楼主还算幸运了南桥没挂呵呵,

网友:
首先 长治笔记本维修 恭喜LZ的仁宝修好了,Money也到手了。。
其次 长治笔记本维修 也喜欢修仁宝的机器,。 修多了,也就有捷径了

网友:
由于板上PR22没有料号,只有跑电路。

网友:
技术好,没的说。

网友:
腐蚀成这样怕是修好不稳定吧,树兄,到今天有返修过来了吗,哈

网友(点评):
如果那么快回来 我还怎么做啊 我不是树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的第一张图里的灯是什么灯。做用市什么呀。谢谢了

网友(点评):
紫外灯 ---补焊盘固化绿油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传这么详细,赞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指的二级短路是那?

网友(点评):
呵呵 也许这只是我的叫法---触发后的电压,我把待机有的电压 叫一级。

网友:
修过这个机器的,没有点位图,跑电路真的很费劲啊

网友(2012-05-14):
仁宝的精髓:预供电电路,直接影响保护隔离和开启3,5V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