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 不过内存 有1.8 供电

楼主(2011-11-18):
945GCMX-S2  跑C1 死都不过 看图纸查过 各供电脚都带1.8V  怎么还不过是什么情况 请不要怀疑内存问题 已经换过   大虾帮忙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供电正常,不是内存就是内存槽或者北桥的问题,万一不行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AD线,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光1。8正常还远远不够啊!!!还有负载供电0。9,时钟,总线,AD线阻值,插槽。。。。。。都得查

网友:
有時bios出錯也跑c1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全部都有,就搞北桥吧

网友:
技嘉bios问题多多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技嘉的BIOS爱坏

网友:
I/O有时也会引起不过内存,我遇到过一例

网友:
学习下,积累经验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涮bios  就OK了

网友:
2楼的说的很全了,不知道楼主修得怎么样了?

网友:
查看各个电阻值和北桥看看。

网友:
内存不过,起码先清COMS,查主供电,辅助供电,spd供电,时钟,打AD线的阻值,刷BIOS,换北桥。

网友(点评):
说的比较全,不过内存先把内存擦下,还不过,我一般会先动北桥的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说的比较全,不过内存先把内存擦下,还不过,我一般会先动北桥的

网友:
写个BIOS吧 这板爱坏 BIOS

网友:
可能过内存测下显卡供电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A:
家里有同样的板换个BS 试试再说

网友:
新人过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同样的板换个BS 试试再说
楼主,BS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把M-BIOS拆 了,让B-BIOS带动启动,那是要复位5次之后才会带的,电压正常你要量下到北桥的AD线是不是都有值,有的没有值说明桥空焊,不过北桥不好加焊,BIOS资料不对是会影响跑C1但是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一例 北桥背面掉了个电阻

网友:
有可能是时钟IC 哦

网友:
光1。8正常还远远不够啊!!!还有负载供电0。9,时钟,总线,AD线阻值,插槽。。。。。。都得查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id%3D1%26typeid%3D1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换了个BOSS 就亮了 呵呵 BS 就是BOSS 啊

网友:
刷BIOS,一般BIOS坏也可能引起C1不过

网友:
楼主啊 ,我表示 这种板子很折磨人。 前段时间我遇到2块 升级P35 也是这样 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打阻也正常,刷BIOS 压座子 压桥 均无果。 我那个气呀。哎。。。。最后放弃了。

网友:
换个内存,用内存打阻卡打下AD线!还有时钟!还不行,刷BIOS,最后桥!

网友:
实在不行,把内存槽也检查下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北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