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变U盘的图片和背景

楼主(2011-11-18):
不是进PE 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的图标, 和背景

网友:
没上图!补上

网友:
不是进PE的, 就插入USB  ,在我的电脑里面看到的,那个U盘图标!

网友:
额也想知道。。请问还有进入优盘里后 怎么修改里面的背景图片????

网友A:
买个新的金士顿U盘,先别格式化,看里边隐藏文件,你一定可以改过来的,

网友B:
[.ShellClassInfo]

IconFile=

IconIndex=0

[.ShellClassInfo.A]

IconFile=

[.ShellClassInfo.W]

IconFile=

[.ShellClassInfo]

IconFile=

IconIndex=0

Infotip=

ConfirmFileOp=0

[{BE098140-A513-11D0-A3A4-00C04FD706EC}]

IconArea_Image=i:\010.jpg

Attributes=1

[ExtShellFolderViews]

{BE098140-A513-11D0-A3A4-00C04FD706EC}={BE098140-A513-11D0-A3A4-00C04FD706EC}

{5984FFE0-28D4-11CF-AE66-08002B2E1262}={5984FFE0-28D4-11CF-AE66-08002B2E1262}

其中,“IconArea_Image=盘符:\图片位置”这一句需要更改后面的图片路径
在U盘根目录里创建一个文件名为desktop.ini的文件,把这段代码复制进去。改好以后,刷新一下,就出图了

网友:
楼上的这个正解,这个是可以在WINDOWS2000里面自定义文件夹做的,用WINDOW2000自定义后,得到的就是楼上写出来的这些东西,虽然那个更直观一些,但是2000系统不一定好找,自己安装的话,驱动也不一定全,安装驱动,需要用硬件查看工具,看过设备型号后,用XP的驱动去安装,为了弄个这个,好像没什么必要,2003系统也可以,好像2003还能加入GIF动画图片做背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的金士顿U盘,先别格式化,看里边隐藏文件,你一定可以改过来的,

这个简单,我拿个新U盘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hellClassInfo]

IconFile=

谢谢,但是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但是没看懂……

注意最后一句话,你就会懂了

网友:
嗯谢谢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基本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会了的话,告诉你哈

进入u盘后的背景
先在u盘里边存一张照片看清后缀名,然后后复制如下文字到文本文档(txt文件里),并将"刚才保存图画的文件名.后注名"这部分字符替换为图片的名称,一定要后缀名一起,然后将文本文档另存为desktop.ini在u盘目录下刷新即可

[extshellfolderviews]
{be098140-a513-11d0-a3a4-00c04fd706ec}={be098140-a513-11d0-a3a4-00c04fd706ec}
[{be098140-a513-11d0-a3a4-00c04fd706ec}]
attributes=1
IconArea_Image=刚才保存图画的文件名.后注名
cinfirmfileo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