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过程中的死机

楼主(2011-11-18):
要分析计算机在启动时出现的死机现象,首先你得清楚计算机系统的启动顺序,从而分析出计算机是因软件问题还是硬件故障引起的死机。所以在这儿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计算机系统的启动顺序:打开计算机电源→检测内存→检测显卡→执行bios→检测其它设备(cpu、硬盘等等设备)→执行操作系统(os)的初始化文件。而操作系统的启动过程就比较复杂一些,首先是将rom(只读存储器)中的bootstrap loader程序和自诊断程序转送到ram(随机存储器)中,随着bootstrap loader的运行,操作系统的系统文件也将装载到ram中,接着执行io.sys和msdos.sys这两个系统文件,此时计算机显示器上将出现“starting windows98……”画面,最后初始化system.ini和win.ini,读取注册表文件。到此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就会成功的启动计算机系统。下面就介绍一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死机现象。

  开机后计算机系统无任何反应:如果电源没有启动,看看电源线是不是没有连接好,连好电源线无任何好转,故障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更换电源试试。

  开机后计算机显示器无任何反应,且伴随有1长2短报警声音后死机:首先排除了是显示器故障,因为即使显示器有故障是不会引起计算机死机的,这种情况多半是由于显示卡没有插到位或是松动了,打开机箱重新安装一下显示卡,或者换一个插槽试一试,这样问题即可解决。

  显示器出现短暂的显示适配器信息,且伴随有1长1短的警报声音后死机:既然出现了显示适配器信息,则说明显示适配器没问题,这种情况往往是内存存在故障,解决的方法是打开机箱重新安装一下内存条试一试,如果还不行的话,换一条内存条试一试,当然你一定要好好地仔细地看看扩展槽是不是完好,这样肯定能够排除这一故障。

  bios升级失败后的死机:找出同型号bios主板的计算机,在这计算机上将bios程序备份出来,利用bios刷新程序将其刷新即可,前提是bios能够进行刷新。

  cmos设置不当造成的死机:这个故障就非常之多,在此仅举常见的例子,如硬盘参数设置不当或模式设置不当导致计算机无法启动,内存参数设置不当,如没有ecc功能的内存将其设为具有ecc功能,这样常常会因内存错误而造成计算机死机,等等许多例子,用户只须将设置修正过来即可。

  计算机超频后启动计算机死机:现在超频对广大计算机用户来说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话题,时不时的就对计算机进行超频,尤其是现在许多主板生产商将超频放在cmos中,这样diy们别提有多高兴,因为超频更方便快捷,但是超频有极限吗?不得而知,如果是超频后在重新启动计算机过程中死机的话,那就是你的超频太高啦,需要降低一些。

  系统文件的误删或错误造成计算机无法启动而呈现死机状态:由于windows启动需要command.com、io.sys、msdos.sys和drvspace.bin四个文件,如果这些文件遭破坏或者被误删了的话,即使在cmos中各种硬件设置正确无误,也是无济于事,肯定系统无法启动,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用软盘启动计算机(当然是系统版本相同的系统盘),然后键入sysc:即可。

  初始化文件遭破坏致使计算机无法启动而呈现死机状态:由于windows启动需要读取system.ini、win.ini和注册表文件(user.dat、system.dat),如果存在有config.sys和autoexec.bat文件当然也是要读取的,只要这些文件中存在错误信息都可能出现死机现象,特别是system.ini、win.ini、user.dat和system.dat这四个文件尤为重要,只要有一丁点错误系统将无法启动,为此笔者强烈建议用户平时一定要对这四个文件进行备份。

网友:
有意义,有收获,谢谢提供

微博网 weibogg.com/  微博营销 weibogg.com/bbs/

网友:
有意义,有收获,谢谢提

网友:
哎 有点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