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不触发维修。(刷BIOS,秒修!!!)

楼主(2011-11-18):
一台DELL1525故障现象是不触发,按电源开关无反应。 维修过程如下:上可调电源,待机0005触发时电流会0004跳变一下,这说明开关无问题,拆机量开关,正常,且开关上有3.3V的电压。跑一下开关的线,直接到IO(机器已取走,不记的型号)上。量IO边上的电容,也有3.3V的供电。这时量一下板上所有的电感,无短路,阻值也正常。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看板子上电感的排布,发现南桥边上一对电感看上去很眼熟,两对上,下管,并且两个电感都分别接一个MOS管。这样的电路,说明这个是3M 5M主供电电路,而且大致可以肯定,待机会有3M 5M电压的。现在没有这个电压,就不正常了。看板子的背面,这两对上下管连在TPS51120这个IC上,那就可以肯定这两个电感是主供电了。
      到了这里,就基本确定了问题了----没有3M 5M的主供电。那么就查TPS51120的工件条件。19V供电有,IC边上也测到了IC的线性5V输出,说明IC基本工作正常。那就量IC的ON信号。记的这个IC的9 10脚是5V 3V的ON信号,量电压分别有3V多及2V多。这个电压正常,如为0就不正常了。ON信号有了,怎么还没有电压出来?? 对了,这个IC还有一组信号,就是12脚 29脚,这两个脚也是控制信号,如为高电平,(当然前面提到的ON信号也要高电平)IC输出脉宽信号给上下管,有电压输出。如为低电平,就会关闭IC的输出。量12 29脚,为0V,而且这两脚是连在一起的,跑这两脚的线路,通过一个电阻到了IO上。
    这样一来,问题就很明了了,IO没有输出ON信号给主供电IC,导致主板在待机时没有3M 5M的主供电,主板待机不正常,自然不能触发。那么就查IO的工作条件了。前面说过,IO3.3V供电正常,有人要问了,不是没有3M 5M主供电么??这个3.3V从哪里来??本人认为,这个3.3V,不是出自LDO就是来自TPS51120。反正有了,就不管哪里来了。看IO的边上,有一个8脚芯片,一看就知那就是BIOS了,量,这个芯片上也有3.3V的供电,情况很清楚,BIOS参与待机,先不管,从易到难,先以刷BIOS, 再换IO。到官网下来BIOS,刷上,再上电,自然正常了。12  29脚有了3.3V,待机也有3M 5M。 南桥待机也有3.3V的供电。但还有个奇怪的现象,不装CMOS电池,主板会自动触发,电流0.6-0.4不显。装上电池就正常了,也不知什么情况。不管了,装机走人吧。
      修这个机器,除了拆装机,跑线,分析电路,加上刷BIOS,也就10多分钟的样子。因为本人没有图纸,有图纸的朋友可以对一下图纸,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教。

网友:
对8脚的BIOS打波形,有人说是闪波,我确实也看到过,不知道楼主测试的时候有没有打下BIOS波形

网友:
没图纸也有这么快的效率   佩服

网友:
DELL 1525的我也刷BIOS 刷好过

网友:
这就是修的多了,有灵感了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很容易坏,用的是华帮的BIOS芯片,有时候要换个新BIOS重刷资料才能好。

网友:
官网下载的BIOS,你怎么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