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见过吗?换灯管居然电池搞坏了!

楼主(2011-11-18):
今天接到一个HP康柏本子,开机发红,灯管坏了,把电池拆下,然后拆屏,换灯管。外接电源开机正常了,再装上电池,开不了了机,电池内部发烫。坏了。。有人遇到过吗?装电池也会把电池装坏?还是怎么坏的?求助大家分析一下!!!谢谢!希望倒霉的事情不要发生在你们身上!最后钱没收到,差点赔个电池!!!!

网友(点评):
楼主真乃高手也!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以后一点注意把电池放远点,插的时候小心则个,以免连累“无辜”

网友(点评):
是不是你的电池被掉包了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真是晕倒了!!

网友:
你中了五百万了

网友:
你真中彩了,难得一见的问题!!!

网友:
该去买彩票了呵呵···.百年不遇的事情 让你碰上了

网友:
机率非常嘀小

网友:
不是短路就是副載超高

网友:
楼主真乃高手也!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以后一定注意把电池放远点,插的时候小心则个,以免伤及“无辜”

网友:
一般人还真遇不到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电池本来就是坏的,灯管发黄的时候电流小。你把灯管换好以后,电流大l电池就发热。要不就是在开机时候热拔插电池。

网友:
LZ是高手。  这事从来没遇见过。  晚上建议去买个彩票

网友A:
电池会不会不小心摔过哟。。。

网友:
楼主运气太差了,以前给一个机器换个屏,当时太忙,电池还在上面就把屏给换了,最后一切正常。

网友:
倒霉了.喝水都要呛到.以前给台式装系统,正装到一半.电源冒火花烧了又没人碰它,自己就坏了.最后还是赔了个

网友:
灯管两端可能有漏电,没处理好,导致负载增加,电池发烫。仅供参考。

网友B:
没有换好 或是碰着哪了,人为故障!

网友:
换之前,用电池是可以开机的,,换后就不行了,,装电池也会装坏吗?以后谁还敢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会不会不小心摔过哟。。。

没有摔过,一切都是正常操作的,想不通了才来请教下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换好 或是碰着哪了,人为故障!

接适配器一切都是正常的,,开机,显示,系统都正常,电池挂了,换个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真的是坏了,,后面我另外找了一个电池,装上去可以开机,所以灯管是换好了的。。。搞 不懂了!

网友:
没遇见过,颗能你换是不小心碰到那里了

网友:
楼主确实够霉的 是不是嫖ji找了个白虎 哈哈

网友:
天灾,倒霉了

网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太衰了

网友:
估计是你热插拔了

网友:
见鬼了。别无他说。 电池拆下来是不是摔了或者短路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我要遇到这问题
我就会说电池本来就坏的 要不就是电池不良照成的暗屏。。。
终止和我没一点关系呵呵 反正电池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不插还好点

网友:
你确定电池坏了吗。。有可能换灯管的时候搞到连接线了,,EC 和电池的通讯有问题吧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真怪

网友:
俺是来取经的,怪事年年年有。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