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连接不上

楼主(2011-11-18):
每次开机宽带都连接不上要把猫插头拔出重新插上在重启才能连接上,有时候要重启好几次,不知道是电脑破了还是猫破了,或者是连接猫的插头接触不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猫插头“应该是电话线吧,一般是MODEM有问题啦

网友:
更换MODEM吧

网友:
更换猫试一下了

网友:
更换电脑试一下!

网友A:
我同学的猫,断电再来电源时,必须要重新启动才能用,不知道和楼主情况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
猫换吧,应该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同学的猫,断电再来电源时,必须要重新启动才能用,不知道和楼主情况是不是一样呢

对对,就是这样!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对,就是这样!怎么解决呢?

据他说是猫的问题,他也只是每次重启一下,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

网友:
是什么样的板子 啊  原来华硕有的板子就是这个问题 重启下电脑就好了

网友:
可以这样试一试、。 先还猫。 不行就是主板借口啦

网友:
重新买个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买了才一年吧,那么快?

现在的猫的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更换MODEM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2620-1-1.html

网友:
龙头又坏了

网友C:
我家的猫现在还没问题,楼主的猫没有遭到过雷击吧

网友:
现在电信送的猫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猫现在还没问题,楼主的猫没有遭到过雷击吧

没有,而且是放在电脑桌侧面靠墙,都不会碰到他的

网友:
混分党来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6401-1-1.html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首先查下线。。看下是不是接口问题。然后 ,换个猫试试。

网友:
猫猫有问题了
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