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附近有电流啸叫,而且只有开某个特定软件时才有

楼主(2011-11-18):
技嘉G41M-ES2L+P4 506,电源是冷钻1.3
平时使用没有问题,包括满负荷运行。但是仅仅在玩NeoRage模拟器时,CPU附近会有连续的滋滋啸叫声,玩的时候按pause break暂停键,立刻消失,继续的话又立刻出现啸叫,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多谢各位的回答,另外还有个问题,有很小的几率,开机时出现bios画面前就突然断电,然后3秒左右会自动正常启动,这个会是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1-11-21 12:19):
更新:换了E6600,啸叫消失了

网友:
我看到有人也有这样的情况,但很多人是空载时会有啸叫,但我的除了开NeoRage模拟器,其他时候根本没有。NeoRage就是玩KOF的那个模拟器

网友:
可能是有一路cpu供电有问题,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MOS管出现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答,另外还有个问题,有很小的几率,开机时出现bios画面前就突然断电,然后3秒左右会自动正常启动,这个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CPU供电 跑跑哈  不行 全干掉

网友:
上面的太狠了

网友:
没遇见过,学习

网友:
更新:换了E6600,啸叫消失了

网友:
什么原来是CPU问题啊

网友:
有换电源试过不?

网友:
这很有可能是少了电压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啊,换低耗的就解决了

网友:
啸叫出现在CPU附近第一次听说啊.也许是P4耗电量太大你的电源供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