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能开机,头大,头大,高手帮帮忙!急急急

楼主(2011-11-18):
这台电脑反反复复已经修了好几次了,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能开机,待机0.04触发后0.6,1845上边的L8  1.2V没有电压,其他电压都有,换个1845就可以用一段时间(换下的1845也是好的)。过不了过久又会出同样的问题,头都大了!大哥救命啊!

网友:
把周围的场管也换了试试

网友:
过不了多久是多久?

网友:
....缺少经验    我告诉你把  那3.3V  5V  电容 换了

返修时就应该想到了

网友:
一周到两周时间吧,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
我试试看

网友:
换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换滤波电容试试?
更正一下,我觉得不应该是电容,楼主应该先查一下两个场管。

网友:
应该是滤波不良吧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行不行事呀。

网友:
多为电容问题,或者板子漏电。

网友:
把Q2换一下,这个在T40里故障率高,不良会导致L8无电压,这路上的滤波电容也一并换掉。

网友:
那个单元电路就这么几个件,换一套吧!滤波电容和场馆、供电芯片。

网友(点评):
用你的方法可行,代换法,呵呵。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A:
电容,电感一起换就OK了.

网友:
等待解决

网友:
哎,老问题新谈了,你加热下电容也可以好一会,但是必须换,

网友:
好了没有啊,等待答案中/

网友:
等下文,楼主修好没?出来说一下.

网友:
滤波电容老化性能下降,直接更换个新电容可以根除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好了没啊,想知道结果,学一招

网友:
是啊 好了吗 楼主 期待答案 一条龙式的 换 很想知道

网友:
LZ修出来就发表一下,期待结果

网友:
修好了吗,借鉴一下啊

网友:
该快把q2换了 这mos经常坏

网友:
电容问题很多呀

网友:
换电容啊,场馆也换掉更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到BGA机上烤下就可以,温度没了板子也不行了,把那些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感觉 这种问题不是质量的问题,而是性能的问题,你把芯片和上下管全换了你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感一起换就OK了.
电感出问题 的时候不多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这么奇怪。楼主修好了。可以不可以修好以后把维修方法放出来呀

网友:
已经好了,不是3V5V 的电容的问题,是1845上面那个电容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1.2V电压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从根本解决

网友:
我也碰到过,当时只换上管不行,,要下管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