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显示器 开机黑屏

楼主(2011-11-18):
长城m9显示器 开机黑屏,不是灯管和电源板的问题
m97 亮一下就黑屏……
黑屏

网友:
那就先确定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m97 亮一下就黑屏……

网友:
一个显示器就那么几块板子,你都排除了2样了,就继续往下排除呗,不知道你是怎么说不是灯管和电源板的问题呢

网友:
看一下升压包是不是好的

网友:
很可能跟我那个一样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和电源板怎么个排除法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因为这款显示器灯管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