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灯狂闪

楼主(2011-11-18):
以块翔升945的主板,  开机无显示,但是上测试卡 三张灯狂闪,复位灯不亮, 测的各个电压正常,唯独芯片组供电有波动, 打阻值正常,不像短路,   在基地求思路

网友:
按以前的看法几个灯狂闪一般都是有短路存在的,难道现在不一样了?

网友:
我以前接到一块主板,IO短路,插上20针电源线直接短路,IO发热巨烫...诊断卡也是狂闪。。。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用断路排除法先试

网友:
没有总线供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