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无下管CPU供电

楼主(2011-11-18):
精英主板无下管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还是不行,怎么修啊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如果不短路,查电源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下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IC的供电和EN

网友:
电源管理的工作条件具备??包括信号!

网友:
电源芯片什么型号都不知道 我们怎么给你说怎么修 。首先查 供电 VID  和EN

网友:
IC没有工作

网友:
查IC的条件

网友:
查一下IC的三个条件吧。

网友:
IC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没U的供电。是什么架构的板。AMD跟英特尔的上电时序都是不一样的。要先排除在U供电之前的条件是否都正常?正常就查U供电I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