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GS25H 装显卡后进系统白屏,换过显卡

楼主(2011-11-18):
修到一个sony的机子,VGN-GS25H,客户拿过来的时候问题就是进系统就白屏,换了系统也是如此,就直接做显卡了,装上机测试结果和原来的一样,换了系统也一样,有点郁闷,求助中,

网友:
莫非屏线!!

网友A:
你把问题描述再清楚一些 你看看他是不是原装屏线和原装高压条 再看看外接怎么样 别上来直接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问题描述再清楚一些 你看看他是不是原装屏线和原装高压条 再看看外接怎么样 别上来直接干显卡

拆过了,笔记本进系统白屏的时候,系统好像没有进去,外接也不行,换了个屏是一样的,不过这机子被别人修过,麻烦,

网友B:
SONY板上不是有开关的!测测有没有开路的!
洗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NY板上不是有开关的!测测有没有开路的!
洗洗!

搞过了,没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刷下BIOS试试,以前修个IBM的机器有类似的问题。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D:
你的意思就是没装显卡驱动就正常是吧???
我觉得多换几个系统,,,或装原装驱动后还不行的话!!!还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刷下BIOS试试,以前修个IBM的机器有类似的问题。刷了BIOS就好了。

BIOS也刷了,CPU也换了,系统纯净版的,正版的都装过了,不行,没头脑了,在看板子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就是没装显卡驱动就正常是吧???
我觉得多换几个系统,,,或装原装驱动后还不行的话!!!还是 ...

BIOS也刷了,CPU也换了,系统纯净版的,正版的都装过了,不行,没头脑了,在看板子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