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X11E的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1-11-18):
昨天收到一台三星NP-X11E,上面有3个USB接口,一个不能认,一个认了却0字节,一个正常。开机一切正常!
首先,我量了供电,一切正常。其次,我怀疑是南桥的问题。南桥型号:NH82801GBM,是比较常见的型号
我先用拆机的南桥重新值了球,焊上之后,开机测试,电流上到1.16,内存不过。于是我又用新的南桥给换上,
可是这次却是显卡不过了,现在已经开不了机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希望高手们给予解答,我不胜感激。在线等!

网友:
三星的板很薄,你看做南桥是不是其它地方做变形了

网友(点评):
板子没变形,对于这种很薄的板,我通常都是很小心的

网友:
板子没变形,对于这种很薄的板,我通常都是很小心的

网友:
你对主板的了解程度是不是有些陌生啊   显卡和内存哪个先跑感觉你都没有搞清楚

网友:
应该是先内存后显卡吧,可是我把内存拔了,电流没变化,把显卡拔了,电流就有明显变化了

网友A:
  行不行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不行事呀。

还没弄好啊,怎么办?该从何下手呢,大师们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