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联想l194wd驱动板接线口定义

楼主(2011-11-18):
我的联想l194wd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坏了,屏闪1秒黑屏,检测四根灯管都是亮的(用灯管检测电源检测),估计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坏了。想找一块通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换,但是驱动板的接线无法定义,请求帮助!!!如下图红圈处

网友:
在电源板上跑跑线路就知道了,在驱动板怎么跑

网友:
另外通用板上的BLON是什么信号?

网友(点评):
背光开启信号 BACKLIGHT ON

网友:
en或on/off

网友A:
看旁边电容的找出5V和地线 然后接上按键板 开机找出3.3V 高压板开关电压链接高压一体板就搞定了

网友:
blon是高压板触发信号,开机时此信号为3.3V左右。与D116上方相通为+5V,下方相通为地。

网友:
这个,看下电源板应该能区分的吧,不然你以往是怎么修的?

网友:
还没修过液晶显示器!俺就帮不上你的忙了!下楼来高手了帮一下楼主的忙

网友:
找出 地线 供电5V或12V  和开关2.5到5V  就行了 测一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板没有说明,+5V和地,已确定,但blon,无法确定

网友(点评):
给信号板供电后,信号板会给升压电路两个控制信号1开关,2亮度. 开关的特征是:绿灯时高电压,橙灯后几秒钟后低电压.开关信号通常过电阻进三极管B极或进PWM芯片使能端.亮度绿/橙灯电压不变,一般过电阻进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旁边电容的找出5V和地线 然后接上按键板 开机找出3.3V 高压板开关电压链接高压一体板就搞定了

有没有再具体的方法?找出开机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再具体的方法?找出开机信号?

你把原来的电源一体板上个图片吧  要输出电压那排线后面的接口 拍个
图片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来的电源一体板上个图片吧  要输出电压那排线后面的接口 拍个
图片上来

我已拍好,请邦我看看,谢谢

网友C:
从下往上1和2脚5v 3和4脚地 6脚或7脚是on/off,一般,那条线到高压板上面三极管旁是on/off

网友:
1和2脚电压最好测量下是12v还是5v

网友A:
15楼兄弟说的有道理 下往上1和2脚是5v 最好确认C859那个电容如果是16V那就是5V电压如果电容是25V 那电压就是12V了  3和4脚地 6脚或7脚是on/off,一般,那条线到高压板上面三极管旁是on/o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楼兄弟说的有道理 下往上1和2脚是5v 最好确认C859那个电容如果是16V那就是5V电压如果电容是25V 那电压就是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下往上1和2脚5v 3和4脚地 6脚或7脚是on/off,一般,那条线到高压板上面三极管旁是on/off

谢谢!!!

网友D:
你这还是灯管问题,把4根都换了.你那个xx检测仪没有实际作用,检测不到老化的灯管,只能检测没漏气的.

网友E:
那你换灯管的理由是什么呢?就一定是灯管老化?

hjq

网友:
我终于看懂了,看起来也很容易啊。

网友:
从电源板的接口要好找的多,会有两条细线跑到高压板,一条亮度调节一条开启信号。

网友:
这样改的话很麻烦的.网上订一块比较便宜.

网友:
5楼的说的比较详细,但我觉得还有几个信号线没有找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还是灯管问题,把4根都换了.你那个xx检测仪没有实际作用,检测不到老化的灯管,只能检测没漏气的.

支持,不应该用检测灯管好坏的方法,应该给电源板换四根新灯管的方法。一试便知。修过HP1908W就是,灯管老化。用别的高压板不黑屏,用原装的就黑屏,最后换新灯管,OK。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你换灯管的理由是什么呢?就一定是灯管老化?

一定是灯管问题!就算不太老化就是某一根脱焊.由于灯袈里面紧凑高压仍可以加到灯管上,但高压板电流检测到灯管电流不平衡所以保护.xx检测仪没有电流检测可能所以不熄灯,换其它高压板也不一定熄灯,因为做的工艺不同,电流检测范围宽.特别表现在通用高压板上.

网友:
帮不上你 啊  支持你下 等高手吧

网友B:
显示才用了两年多,灯管就有问题?而且保护?我觉得联想做事不太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楼兄弟说的有道理 下往上1和2脚是5v 最好确认C859那个电容如果是16V那就是5V电压如果电容是25V 那电压就是 ...

我通电量了一下,开关on时,6脚为0,off时5脚为2.45

网友:
开关on时量5-6的电压 如果开关on 有3.3电压的就是高压板开关控制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定是灯管问题!就算不太老化就是某一根脱焊.由于灯袈里面紧凑高压仍可以加到灯管上,但高压板电流检测到灯 ...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确认一定是灯管问题是不是有些贸然所取?如果是灯管接口脱焊或者氧化导致接触不良,此时不管用什么点亮灯管都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灯光闪烁的情况;如果是怀疑灯管老化那就可以外接灯管测试确认正常之后方会拆解液晶面板更换故障灯管,或者用高压板点亮灯管测试一段时间(测试的高压板一定要附带良好的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才用了两年多,灯管就有问题?而且保护?我觉得联想做事不太好啊

电子产品的问题不分牌子或者种类等,今天买的硬盘明天就会坏也不是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