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300堵头是主板还是喷头问题。

楼主(2011-11-18):
客人的ME300送过来时是,打印有白线,后来开水泡后,不能识别墨盒了,拆开主板量测,居然烧了F2保险,F1是好的。我就把F2换成主板电杆,Ok可以打印测试纸了,不过还是有白线,故障依旧。我想用打印机维护内存喷嘴检测自动修复一下看看,没想到修复完后,不识别墨盒了,我以为又是F2又坏了,拆开量测,正常,这下,我就不知道,是喷头出了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了。是不是因为喷头问题导致我换的电杆烧不断,进而把主板烧了,还有喷头坏了,可以量测出来吗请哪位高手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故障应该是堵头,ME300的机器没接触过,不过网上经常反映这个机器不人墨盒,个人分析主要原因是国产墨盒的芯片不好。主板上的F1和F2跟墨盒识别不发生关系。
你这中处理堵头的方法非常落后,对付HP和佳能那样热发泡喷墨方式的喷头还行。对爱普生这种压电喷墨方式的喷头效果差风险大。爱普生喷头建议使用喷头清洗液慢慢泡。胆子大点的可以用泡漠清洁剂(我试过,速度快)。注意不要弄湿喷头上的电路,烧F1F2就是喷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