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报一长两短

楼主(2011-11-18):
今天来了一台IBM T42的机器,之前电流跑到1.2左右又跳回0.84,接着报一长两短。拆开,按着显卡开机,结果一样。后过一会再通电,电流到了0.84就跑电了。。晕,何故?新手,求助!!

网友:
擦擦内存,不行就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一长2短,除了显卡,还可能是什么,按着不一定总是灵的,加焊下试试吧,不行,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