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T 不显修好 新的问题出来了 求指教!

楼主(2011-11-18):
A6T通病是北桥,做完好了,装起来进不去系统,进BIOS里一看,傻了 显示硬盘是7.9G 这硬盘是80G的 在MHDD里是好的,能看到是80G 不管用什么分区软件都显示是7.4G 换了个硬盘也一样 我又做了一遍南桥还是一样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进不去系统

网友:
数据线读取错误了吧 在做下北桥试试 不行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打下阻值吧,可能是哪条数据线有问题了

网友:
硬盘数据线阻值对吗。。。打下阻值这种问题应该好找的,要不然就是你做桥的时候碰掉件了

网友:
硬盘数据线组织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