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主板蓝屏sisgrv

楼主(2011-11-18):
一块amd的板子只要装显卡驱动就出sisgrv蓝屏,显卡驱动换过也不行,
cpu和内存也换过,装显卡就蓝屏,
这台机子是集成的显卡sis的南北桥。
是北桥虚汗还是Bios的事?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是北桥。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新人过来学习了!

hjq
不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加了个独立显卡就OK了。。诂记是集成显卡的部分电路坏了。。

网友:
如果换显卡也这样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北桥可以性大

网友:
明显是北桥

网友:
不是北桥坏呀,兄弟 。你上这个主板的官方网站下载驱动装上就ok了。我以前已经试过。其它网站下载的驱动装上就蓝屏的。官方网站已经清楚写明白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