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甄别一下这种南桥

楼主(2011-11-18):
两个同型号的南桥,脚位完全不一样,珠子大小也不一样,难道一个是台式机,一个是笔记本的?

网友:
一个CD 一个CE  怎么一样了?

网友:
很明显有个应该是台式机上用的.

网友:
哪乃个是笔记本的桥。。

网友:
型号不同吧!里面的规格定义也不同。

网友:
正面看着倒无区别,背面就大铁眼镜了

网友:
去它家查一下...

网友:
应该就是台式机和笔记本的,如果是不同批次的产品的话,脚位应该一样的。

网友:
不一样 鉴定完毕

网友:
还是超级版主厉害,请问究竟哪个是笔记本上用的?

网友:
一个是vt8233a 0210cd
一个是vt8233a 0236cd
一样么?

网友:
刚想回答。可是楼上的已经帮我回答了。芯片还要看后缀的。前面一样。后面不一定一样

网友:
左面的是本用的

网友:
估计有个是台式机上面的。其中的一个你是哪里来的?

网友:
一个台机一个笔记本上的。。。。

网友:
这种芯片一定要看版本号(就是CD和CE这两个字母),好像CD是本本用的

网友:
可能一个笔记本用,一个台式机用,也有可能不一样的主板用的,不过前者可能性大

网友:
不管哪个是笔记本哪个是台式机的
对着主板上的焊盘入座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版本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