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21g 1脚电压低

楼主(2011-11-18):
修道一块七彩虹944主板 上电无cpu供电
检查发现桥供电 没有 是由w83321g 提供的
1脚4.2 低很多
5 5v 7 1.8
换ic 不行 换场馆 还是不行
一使劲 场馆 ic  二极管 自居电容都换 好的
好使3秒钟 又没复位了
在换ic  上电没复位  自居3.8 新的 ic啊 咋又不行了呢
上手膜下
悲剧 果断起泡

网友:
是桥短路了是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贴片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