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联想看电影的时候显得特别暗

楼主(2011-11-18):
是什么问题呢?是灯管吗?

网友:
用键盘可以调 吗?
试了吗?

网友:
同有用键盘调!

网友:
用视频里的高度调试试

网友:
光是看电影这样的吗?正常桌面啊,打开网页啊正常不。还是没调试,驱动不对?

网友:
如果只是看电影的时候暗 不一定就是显示器的问题 有可能什么地方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