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8):
有一块显卡,修好己经,能上机点亮,但是一装完驱动就黑屏,请问是什么问题,是7300的显卡!
显卡
黑屏

网友:
方案 卸载原有的Nvidia驱动,根据提示重新启动机子 安装Nvidia 180.70版本的驱动程序
停止系统服务中的NVIDIA Display Driver Service

网友:
应该是 还没维修好的原因

网友:
哦,是吗?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怕要换过显卡了!如果你确定做的没问题的话

网友:
案 卸载原有的Nvidia驱动,根据提示重新启动机子 安装Nvidia 180.70版本的驱动程序
停止系统服务中的NVIDIA Display Driver Service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2726-1-1.html

网友:
驱动对不对呀?板载看看有木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散热片和显卡芯片上涂了硅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