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开机的故障

楼主(2011-11-18):
各位大家好:
本人10月份新配的机器,现在出现了电脑开机几秒就出现关机的现象,甚至有时候连CMOS都进不去,而且还出现了自动关机之后又自己开机反反复复的,有时候运气好可以进入WINDOWS系统,但运行不久又自动关机了,很苦恼,谢谢各位电脑高手,给小弟分析一下故障,谢谢了!
Windows

网友:
可能BIOS有故障,可以尝试刷一下。不过新装的机,你打算自己维修?

网友:
开机时主机有什么报警声,根据报警声判断是哪个硬件检测未通过,没有任何报警声的话,就检查CPU是否正常,可以试着拔插一下

网友A:
不会,准备去店里修理一下,谢谢你,但是以前也有这个情况,无缘无故的就好了,现在又出现了。

网友A:
没有什么报警声音,CUP的话是I5的!!

网友:
建议还是直接做售后,以免把故障扩大了,而且有过维修或意图维修的外观损坏是没有质保的,望三思!

网友A:
会不会是主板或者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配的组装机可以把内存重插一下不行就找商家 品牌机的话就找售后

网友:
新装机必须考机,硬件可以换新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好意,我还是去找售后吧,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还是保修的就都去保修吧,别自己瞎搞!!!孩子、

网友:
咦! 我在你这里怎么可以发表啊 !
他们那里都不可以
确实保修为好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CPU风扇坏了,或者CPU风扇没有安装到位或者脱落

网友:
没有出保的机子,最好送售后了~

网友A:
好了,他们也查不出,就换了一块面板,说是可能是短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