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45集显有时折屏 加焊北桥后开机0.3A了 晕倒!

楼主(2011-11-18):
一台HP V3000 945集显 运行中有时会白屏 特别是摇动屏的时候 拿到机子一开始怀疑屏线 但换了一根后还是一样有时甚至开机就白屏(有时蓝屏) 拆机查LCDVDD供电没有 往下查发现是一个控制MOS电压没过来 直接短接可以显示 再往下查G极控制来于北桥
因为这款是北桥集成显卡的945GM   所以感觉是虚焊了 直接加焊(说明一下本人做BGA有三年多了 操作没什么问题)取下加电发现开机0.28A了  电流不上去了 晕倒 以为加焊时北桥坏了 直接取下换了一片好的上去 再插电还是0.28A  于是先查各供电了 3.3V 5V 1.0V 1.8V全都正常  北桥上的1.0 1.5 1.8V也全部都有  CPU的供电1.01V也有 但发现CPU虽有供电 但不怎么发热

CPU有供电1.01V 但不太发热是不是没工作起来。接下来怎么查啊? 请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这机子如果有屏换换试试...之前因为屏的问题,我还差点换北桥!

网友:
把北桥取下。搞干净重做一次。试一下啦。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重新做一次看下把。

网友:
学习了。。。

衡阳小丹 -2 别灌水,

网友:
唉 这机子第一次拿过来就是有时白屏 转动屏时有时会出现或是会好  屏我换过了没用 屏线也换了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主板引起的 945的北桥集成显卡的  我加焊后就出现开机0.28A了  然后我取下原北桥换了一片上去还是0.28A   难道北桥没有做好?应该不太会啊  我再去做一遍试试看

网友:
温度没设置好

网友:
只有拿下来植株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又换了一片全新北桥还是一样 开机0.26A

网友:
楼主既然是做了3年的BGA 那我可以理解是做了3年维修了吧?

  0.38的电流,个人直觉是CPURST#没起来,cpu没复位,的确是不会烫的

   不要因为认为扩大了故障就心慌, 从最基本的查起来吧, 0.38 电压应该都起来了

  量下无线网卡22脚  PLTRST#有没有起来,然后就是cpu复位,顺便看看北桥附近有无吊件之类

网友:
看错了。是0.28的电流,更不要慌了。CPU复位肯定没起来

网友:
找片板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元件搞飞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经上面朋友提醒检查了一下CPU管理芯片基本上都正常 然后查了时钟芯片工作条件 发现第7脚电压偏低只有1.4V 正常应该是3.3V 查相关电路发现R387阻值开路 仔细观察了一下这电阻在做BGA的时候正好在底部附近,估计是温度引起开路   必竟做BGA这么多年来还是很仔细的,碰少件什么的事情不太会有。可能电阻原来就不太好加上温度一高就出问题了   还好查了一下 差一点就准备动南桥了 有时还是要冷静一下想想前面维修的过程中找原因

网友:
谢谢朋友指点 问题解决了 是时钟芯片的第7脚电压不对 一个电阻断路引起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