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LM170E01(A5)(N5)的屏,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18):
故障现象如下图:
如果桌面显示同一个图像,屏上的图像也会发生变化,像是扩散似的变化。左边的图像也慢慢会变得灰黑。大致的电压数据:
GOE:1.2V
GSC:2.0V
GSP:0V
LP:0V
VGL:-5.2V
FLK:1.2V:
VGHM:27V
VDD:12V
VGH:29V
VSW:7V
VCOM:4V
VCC:3.3V
SDA:3.3V
SCL:0V
屏上的SN020903PZP-1和BUF07702H换过。谢谢。

网友:
可能是驱动芯片

网友:
先加焊以下,最好是点一下屏

网友:
屏模块出问题了吧

网友:
驱动芯片或排线的问题。

网友:
那颗 大IC有没有换过了没有....

网友:
朋友是主修液晶屏的吗?你指的是SN020903PZP-1这颗主芯片吗?这颗芯片我已经换过了,我也测了一下LVDS接口的几个器件。

网友:
如果使用鼎科免刷板点屏,可以看到清楚看到无信号字样,但是屏幕从上往下分成三分之一,中间都显示重叠的无信号字样。使用乐华刷17通用程序,显示故障一样。

网友(点评):
能看到画面是吧?只是显示的"不正常"不能够全屏显示对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屏应该是没问题.是你驱动板程序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是专门修屏的.有机会可以交流 交流.我资料里有我Q 或者M我.

网友:
应该是屏内部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A:
报废吧~屏自身问题,估计依靠你的设备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废吧~屏自身问题,估计依靠你的设备是无法修复的

呵呵。我正在考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