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60E

楼主(2011-11-18):
这电脑不知道怎么搞的   开不了机了  电池报橘红色的灯  插电池开不了机   单插适配器也开不了   咋回事啊  。。。。。

网友:
拆机测主板,看看主板电路开机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了 .

网友:
电池曾红色不是没电了吗?适配器不开机。换个试试。如果适配器没坏,就查电路被。

网友:
楼主应该先把最基本的排除了在说啊,

网友:
故障描述的很模糊,